飞利浦190VW9只显示LOGO

楼主(2011-07-17):
一台飞利浦190VW9只显示LOGO,开机蓝屏显示飞利浦三个字,按键无反应,也不能开关机,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驱动板啊 写程序试试啊

网友:
驱动板MCU ,重写数据。或者更换驱动板。

网友:
重写MCU程序

网友:
有程序就重新刷写下程序。没有的话就换通用板就行了。

网友:
按键失灵了

网友:
程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