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R1 带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07-17):
SONY     VGN-SR1(PCG-5N1T)客户送来是开机没反应,拆机放电,有待机0.01,  按开同键不触发,加焊开机芯片,加焊南桥无果,最后发现触摸板下面有进水痕迹,有一个六脚的管子一条腿腐蚀掉了,清洗加焊开机能自动上电了,  接屏亮机了,装机后又发现带上电池上电不开机,看电流能充以电,用电池也不开机, 现在的新情况就是插适配器自动上电进系统也正常,CMOS电池也有电,  充电芯片是BQ24701,带上电池不开机,该如何处理呀,兄弟们帮帮忙,感谢!

网友(点评):
单用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给个好建议吧

网友:
楼主 你这是维修经验啊,    我还以为你要和大家分享维修经验,

先查充电切换电路

网友:
你不有东西腐蚀了吗?补件上去了吗?

网友:
补上了,能自动上电开机了

网友:
现在是换了充电芯片能充电能开机了,现在一插电自动开机,开关就不起作用,BIOS进不去

网友:
这个本子开关也有电压就是不管用,是不是直接到开机芯片了

网友:
查下切换电路先

网友:
查图子啊,只有通过图子来分析原因了,,进水的话,就根据进水的部位,然后,从这个地方入手,去查相关电路!看看是否引起其它元件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