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用集成显卡平台就有问题,独显没事,怎么办?

楼主(2011-07-17):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8179-1-1.html
这是我之前发的帖子

主要问题就是,用集显平台(AMD 250 ,880G)玩3D游戏时,USB接口的鼠标和键盘不停的断开再自动连上,有个别USB接口还无法供电(可能电压太低了) ,开机在BIOS里查看3.3V,5V和12V,都是偏低很多,分别是2.5.4.0和11。 除了玩游戏 ,平时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电源换在独显平台(7750 +9600GSO) 就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这种情况,电源还能修吗

我的电源是台系电源,主动式PFC420W

MODEL(型号)NPS-420AB A REV(版本):02
INPUT(输入)100-120V~/ 6.7A, 50-60HZ
              200-240V~/ 3.3A,
OUTPUT(输出)420W MAX

+5V==/ 30.0A, -12V==/ 0.5A,
+12V==/ 23.0A,+3.3V==/ 17.0A,
+5VSB== / 5.2A,
MAX.COMBINED POWER ON +5V AND +3.3V OUTPUT IS 180W

+5V& +3.3V最大之输出 180W

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吧,该怎么修呢

网友:
电压不能在bios里看,应该用表测。  如果电压过低,可适当调整取样电阻,5v可调至5.2v,最好不要大于5.2v。

网友:
郁闷的是,用独显的平台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红5V供电能力不够。

可以尝试把这一路滤波电容换掉,或者加大些。

网友B:
你最好先换块电源先试试,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同意5楼所说,有一路供电有问题,更换电容。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先换块电源先试试,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更换电源后一切正常,可见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5V供电能力不够。

可以尝试把这一路滤波电容换掉,或者加大些。

红5V?一共几路5V啊? 像我这种情况 ,查看主板BIOS,12V 5V 3.3V都显示电压偏低

只是5V的问题吗

网友:
你的电源带不了电脑,建议换个大功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