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 上网本,做系统 装不上

楼主(2011-07-17):
上网本,光盘能引导 进PE到滚动条死,直接在起动菜单运行GHOST 黑屏后死。用U启一样,测内存正常,硬盘正常。

网友:
进BIOS里面把硬盘接口模试改成IDE模式。不知道你这个机器里面有这个选项没有。

网友:
看下是不是CPU温度过高引起死机,我以前就修过这样的,

网友:
CPU温度过高引起死机

网友:
BIOS 很简单,没有硬盘模式的设置

网友:
拆硬盘到台机上克隆,再装回去安装系统

网友(点评):
如果配置低的话 解压驱动时会死机的。

网友(2012-05-12):
我也有同样一台,不知哪的事

网友:
dell mini做系统有点 麻烦   1020 我记得是这个型号  是3g定制的 要做个特别版本的pe 然后装深度的安装版安装 麻烦的很

网友:
可以把硬盘拆到台式机上GHO完,再装回继续安装。

网友:
把c【盘给格了。。

网友:
用原版系统吧,不要用GHOST

网友:
还是用安装版试试吧

网友:
你把硬盘拆下来    外接个硬盘盒   装装看。!

网友:
。迷你上网本是不是用安卓系统的把,硬件都不支持XP

网友(2013-08-21):
PE和GHOST如果都不好使,那就换一个安装版的多试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