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路由器连接的两台电脑如何设置文件共享啊?

楼主(2011-07-17):
今天给一物流公司装了三个终端机,有另外一台电脑也要求可以使用终端机控制主机里的一个物流软件,这总共五台电脑是用路由器连接上网的。本人是这样做的:先取消默认的“简单共享”。打开“我的电脑”,依次点击“工具→文件夹选项”,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查看”选项卡,清空“使用简单共享(推荐)”前的复选框。
然后创建共享用户。单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打开“用户帐户”,创建一个有密码的用户,假设用户名为user00,需要共享资源的机器必须以该用户共享资源。
接下来设置要共享的目录(假设为共享目录为NTFS分区上的目录test1),并设置只有用户user00可以共享该目录下的资源:用鼠标右键单击要共享的目录“test1”,单击“共享和安全”,选择“共享→共享该文件夹”,点击“权限”,单击“删除”按钮将原先该目录任何用户(everyone)都可以共享的权限删除,再单击“添加”按钮,依次单击“高级→立即查找”,选择用户user00,单击“确定”添加用户user00添加,并选择用户user00的共享权限.也添加NWLINK NETBIOS协议,然后在网络连接中也设置家庭或小型办公网络,把工作组设置成一样的名字了。还是共享不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两台电脑要装同样的系统。在线等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知道 2000以前的系统吗?他们都有网上邻居的,很简单装个NET什么协议,我忘了名字了,就可以用了..你baidu一下吧,很多的..

网友:
你只要找网上邻居 XP等以后的系统就行,好象需要的不是你说的这个协议,NET 什么的,然后建立小型局域网,工作组一样名字,机器名字不一样就行了,我给客户做系统拉文件就是这样,直接安了协议就可以用了..

网友:
忘记了啊,人老了

网友:
没那么麻烦,所有的电脑运行一遍网络连接向导,重启之后设置共享文件夹就好了

网友:
现在可是可以共享文件了 问题是共享的软件在设置共享的电脑上可以打开,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却打不开 是为什么啊?

网友:
本人共享的是一个物流管理软件 。难道是不能共享安装软件吗 还是有别的方法

网友:
直接QQ传吧。。。这也是很快的。

网友:
没搞清楚问题呢,你说的是要共享软件,不是文件,如果是文件共享那么你做对了。现在你要共享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必须是有服务器端软件跟客户端软件,我估计是要装个网络客户端软件,至于要是什么就去问他们用的人了,装个同样的软件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