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的时候把所有驱动都禁打

楼主(2011-07-17):
装系统的时候如何把所有驱动都禁打?

网友(点评):
ghost 加载驱动开始的时候 有选项 可以勾都取消掉就可以了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  如果用的是GHOST安装
在默认GHOST完后,刚进入系统后 原本要加载驱动  会默认选中全部  你全否 不安装  直接跳过,就等于说禁止安装驱动.

网友:
应该可以选择的把。有个打钩的地方吧。

网友:
可以直接装一个纯净版的GHOST。

网友:
有时候不带驱动,帮人装上找驱动好麻烦的~!!时间也长

网友:
有选项的啊.不打就全部选否啊

网友:
得留一个网卡打上,否则驱动精灵什么的软件都没辙,像HP,IBM,那些机子,除非自带驱动盘,要装得去下载,有时还不一定能找到,麻烦

网友(点评):
现在又自带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 可以试试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GHOST装系统有个驱动包,你可以加载也可以不加载,有个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