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1-07-17):
接了个机器 联想Y430  外接显示正常  内不显示  告诉客户检测后再报价    测外显正常  嫌测试麻烦  就外接了根高压 把灯管点亮了 开机 依旧无显示    由此确定 高压是好的 应该是高压的驱动信号没过来 屏无内显 应该是屏供电没出来  由此判断应该是显卡引起  就把显卡取下 重新做了后  开机测试显示正常  装机测试两小时  一切正常  由此故障排除   好久没发帖子了  发个帖子赚点积分  不要被骂就好

网友A:
联想Y430??有高压条???真没见过~

网友:
开机接外接显示,屏不显大多数是“显卡门事件”啊
哈哈

网友:
我晕,外接显示,内接不显还要想这么多啊,又不是暗屏。。。直接量LVDS,然后干显卡

网友:
呵呵,楼主考虑周全啊

网友:
对啊 同意小许的做法 你还量这量那

网友(2011-08-17):
楼主考虑的真周到

网友:
我这现在两台Y430 屏碎了 价格不低啊

网友:
y430的液晶屏是那种带小尾巴的液晶屏,过度屏,产量小价格贵

网友:
屏不显大多数是“显卡门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的钱才好赚啊

客户是熟人,报的太低  找这屏都不好找

网友:
楼主是高手还高压板

网友:
屏不显大多数是“显卡门

网友:
Y430用的是什么显卡,有一个显卡门

网友(2016-06-28):
引用 网友A:
联想Y430??有高压条???真没见过~

那种带小尾巴的LED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