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bw不定时黑屏且黑屏时电源指灯熄灭.

楼主(2011-07-17):
如题,有时几分钟,有时几个小时才黑屏.黑屏时,给主板供电的3.3V,5V都正常,各触摸键不起作用.稍等一会,一般15秒到60秒,又正常了.触摸板接口处电压也正常.除掉触摸板也一样.换了一个25l100芯片.在坛里找了个程序,刷了还没反应了.又刷回了.请兄弟们或老师给个建议.这机器也磨了我个把星期了.不然只有定个原装板来测试了.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正常不,正常查高压,这款高压容易坏哦,特别注意下两个大高压包和两个小的,再就是五个角的双MOS。黑屏时指示灯不正常,查驱动板,按键的接好也要注意下,那个地方很容易断。

网友:
换通用板试

网友:
通用高压板?现在郁闷 的是,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就像电脑死机样的.无任何反应,但供电好像都正常,高压输入 的18V,也有.

网友:
查下驱动板上小6角的MOS管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按快了,虚焊?击穿?

网友:
就这种样的

网友:
有几个哟,你上面标的是正常时电压吗?这板上所有的小六脚都是和你标注的一样吗?

网友:
这个是个MOS管,右边4个角是连在一起的左上控制,左下导向右边,我这块板是T190的,如果将下边直接连起来,也就是不受控的话,触摸不能用,你查下这个管子有没问题,只能试下,没亲自测你这机子也不好说

网友:
黑屏的时候你测主芯片边是的电容,有没有3.3V 1.8V

网友:
如果是与触摸板有关,那是不是要跟据触摸板的线路找到是哪一个小六脚,上面有好几个这样的

网友:
我测触摸板连接线接口,有3.3和1.8的,

网友:
一般是左上这个,右上这个是给屏供电,左下和右下好像是给接好,不知道是不是给24,前两天的也是这台,不过是电源板坏了,没注意驱动板,自己试下吧

网友:
你可以这样,开起来后直接拔电源,把管子折下来,直接连线让他不受控制,开机测下有没有好

网友:
感觉是空焊了,你托下主控IC

网友:
三星的驱动板,一般管子坏的多,还有就是程序,其它的我好像修的少,电源板修的多

网友:
关键这机器有时要用好几个小时,大天才出问题.郁闷的很.

网友:
先谢谢兄弟们了,明天继续..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订了一个板子,还没有到

网友:
nnd,换了驱动板,黑倒是不黑了,可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是受热了),关机再开,白屏......,就算这时有显,分辨率也不能正常设置1680*1050.
怎么办啊?难道来的就是坏板?有兄弟遇到过不?

网友:
不是很懂啊!!

网友:
白屏 看看屏供电

网友:
板子返回去,先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