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2点不亮

楼主(2011-07-17):
我这有一块MS-7102主板,联想主机,它是一保存CMOS就不亮了,再放一下电就又亮了,请问大家这个问的主板怎么修呢?本人是新手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一下,谢谢大家回帖!

网友:
看一下电池座那两个接触点,用刀片刮一下,可能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因为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联想的机器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CMOS设置的问题吧,感觉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