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看电路图

楼主(2011-07-18):
如图:从图纸中怎么看场效应管是P沟道还是N沟道,还有如何看三极管是NPN和PNP?请教高手,谢谢了

网友(点评):
看箭头的指向。。是向内还是向外

网友:
Q30是三极管pnp型的Q32是MOS管N沟道Q31是MOS管N沟道Q1是8脚MOS管N沟道

明明就是P管嘛。。。。
hjq
Q30是NPN三极管哦

网友:
应该从那边开始啊

网友:
楼主问的是怎么看,2楼答非所问,知道怎么看,就说说,不想说,还不如不回

网友:
Q30应该是个P型三极管

我是新手 我怎么看也是啊

网友:
那么你原理会看了吗

网友:
Q30是三极管pnp型的Q32是MOS管N沟道Q31是MOS管N沟道Q1是8脚MOS管N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