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5d2,开始跑马,后来不跑马。无复位

楼主(2011-07-18):
前几天修一块映泰的p35d2,开始跑马,后来不跑马。现在无复位,查各供电正常,有时钟,cpu没有pg,查电源有5vpg,电源管理芯片也有pg,但桥就是不发pg。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用的是cd,和p4试的。知道,了解p35类,要上u才有供电的朋友,告诉我一下是u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桥加焊过了。。。本人有个问题,inter的主板,没有pg与bios有关吗??????????????还有那个as324是什么来的,什么用途。知道告知下,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吧

网友:
换个扣肉的U试试吧

网友:
南桥应该没发出复位信号吧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不稳定,换个思路看看。

网友:
供电正常。检测时钟正常否。。在就是查IO的PG,有的话基本全板PG都正常。

检测南桥的条件。INTEL的是南桥发出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