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200 做完北橋不開機,請求協助確認零件

楼主(2011-07-18):
手邊一台Toshiba M200 原不開機後將NEC大電容置換6顆 330uf 後可開,但記憶體插槽卻只能認得一個,經上記憶體假負載確認是北橋不良,上BGA更換北橋後,阻值正常了,但卻無法正常開機,每每電流開機到了 1.2~1.3A 就會掉電關機,檢查後疑似北橋背面似乎有掉件,但無法確定因此上來請各網友們協助, 手邊有 M200 965北橋 ATI 獨顯 版號為 MA10G-6050A2111601-MB-A03的網友們,請幫個忙確認下,下圖中此位置是否有上件,是電容或電阻,感謝各位了

网友(点评):
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我有个员工修这台机器,刚开始是花屏 ,北桥960GM的,直接就干,换了用了半个月就回来了,怀疑是大电容问题,跟你代换了四个330滤波电容,不行又做北桥,我最后是重新换个新桥才好的

网友:
应该没有掉吧,查查图纸呀有的是空的

网友:
查图纸 很简单的 你先跑下线路 看哪个电阻连接到哪个元件 然后呢 搜那个元件 就可以找到 这个  电阻具体 餐宿了

网友:
感謝各位網友們的指教,因這在北橋下方,不太想拆它,所以上來一問,看來是避不了了,非拆不可...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