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一会,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18):
手里有一块华硕主板,开机一会,自动关机,用诊断卡,一般跑码D5,就会自动关掉,偶尔一次(很少)启动起来,进入系统后,进行关机,却不能关掉。我更换一块,新的电源,仍然这样;确认cpu没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

网友:
换内存 再试下

网友:
ASUS 是哪个型号  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点评):
是华硕,一线主板龙头老大

网友:
当然你还要试下内存,还有看看南北桥,摸下温度,太高了也会自动关机

网友:
单桥的加焊桥,双桥的焊南桥看看

网友:
单桥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  保护了  CPU散热不良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IC虚焊造成的,但不一定,南桥和CPUIC几率大一些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来说一下,也好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内存和南桥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CPU温度搞吧?换个好风扇试试

网友:
温度过高吧。测试下吧

网友:
先测一下你CPU,及显卡温度,

网友:
这样的桥的嫌疑最大

网友:
桥坏的大吧

网友:
我觉得门电路也有可能呀!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你看看你的U是什么的。要是AMD的一定要上风扇。用板子直接加电的话,U会受不了。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来说一下,也好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一下,谢谢楼主。新手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
跑D5一般情况是没过内存的,有的时候能启动起来,先换换内存看看,如果不行,那对内存每一根信号线对地测一下他们的阻抗,看看是否一致,以本要经验来看,大多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D5你的板是什么板AMD还是INTEL.内存问题居多.

网友:
南桥和I|O的问题吧

网友:
cpu温度高不高 高温要保护关机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存的小排阻那个短了 注意内存槽旁边的小排阻

网友:
我的也是這樣,是散熱不行,打開箱,用風扇對吹就沒事了。

网友:
查看一下,温度

网友:
开机多长时间关机???

网友:
先加焊桥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高人指点,我也是菜鸟,现在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具体是主板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我没有修过主板,还是谢谢各位的指点了。

网友:
看CPU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BIOS写保护了,或者内存的问题,要要不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我这里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客户不急,,还没整里

网友:
先看看是软故障 还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
等待求解中

网友:
呵呵 赞同楼上说的 桥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