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打印机误接220

楼主(2011-07-18):
已测大滤波电容有电压280V,,也就是烧毁的元件在后面,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有可能烧哪了???

网友:
有时哪也不坏,但那个电热棒是好不了了。打印机修得少,太脏了。

网友A:
照片不清楚,你先看一下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再测测各脚电压多少。

网友:
我好象看见有个桥堆,那这就是个110-220的电路嘛.根本没有误接吧,按普通开关电源不工作查

网友:
应该没烧什么吧,要不会有焦味。。

网友:
110接了220  大电容  开关管   电源IC  输出整流滤波  应该都会坏。

网友:
桥式整流前面的所有都得换掉

网友:
HP 6L的板子,,烧原级和定影加热陶瓷片,,

网友:
开关管有没有电压?

网友B:
HP 6L不是220V的吗?

网友C:
楼主确定这板子烧了的理由是什么?有电压输入而无电压输出吗?能把故障现像说明一吗,这样的提问没办法回答,如果真是额定110v电压输入而使用了220v的话,估计板子上至少保险管会炸黑吧,从你的拍的照片看保险管没这现像.....那就意味着即使是短路也不会是大短。估计问题出在电源控制部份或后级输出部份。

网友:
这板修不修都行了..太老了

网友:
一定是110V的

那插电源线的那标着了!~~另外我测了那个板上大电容了,直接接市电,大电容两端是280V电压,,电容上标的是330VF 200V,,,也就是接220V电压时它已超出它的耐压了,板子不会这么设计吧也!~~

网友(点评):
1,有些日本机来中国后,会被一些维修人员改过. 2,就算是110伏,比如用桥堆的2个二极管而不用4个,那也应该是用倍压整流,电容也应该是耐压超过300才行的.

网友(点评):
如果要烧,最大可能是烧大电容右边那大散热片上固定的那个大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这板子烧了的理由是什么?有电压输入而无电压输出吗?能把故障现像说明一吗,这样的提问没办法回答 ...

一定是接220V烧的

因为来时我没注意就接上220V还启动了呢,看看屏幕提示缺纸,等我再装上纸就说啥也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这板子烧了的理由是什么?有电压输入而无电压输出吗?能把故障现像说明一吗,这样的提问没办法回答 ...

就是接220V烧的

我也奇怪了一直到整流应该都没事!~~因为大电容现在还有280V直流啊!~~就是过了大电容我就不会测有没有电了,负表笔该接哪啊???接大电容负级测着都没电压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6L不是220V的吗?

不是HP6L,,,
是个打印传真一体机
机器上标的是HP3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清楚,你先看一下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再测测各脚电压多少。

请教下测脚电压时负表笔接哪啊???

网友:
接热地,就是280V的负极.再测电源IC的各脚电压.

网友:
你测下一下开关管g级有无控制电压,d级有无280v电压,变压器次级输出的震流管和滤波电容有无电压,这样才能把故障最小化到某个单元电路,要分清交流地(热地)和直流地(冷地),别触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