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GPU的维修

楼主(2011-07-18):
经常遇到检测不到GPU的显卡 大家维修中都有怎样的思路去维修 还有多个显存虚焊会导致检测不到GPU吗

回答和主题有关的加分 灌水者一定扣分

网友:
打阻值 再加焊

网友(点评):
恩 一般都会去考虑金手指16对耦合电容到GPU间的线路

网友:
虚焊的很多,但感觉GPU损坏的占大部分

网友:
BIOS也有可能,BIOS如果有问题,就有可能检查不到GPU的。

网友:
先测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打值,无穷大时表示有断路,检查无断线,可以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