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复印机220纸盒不进纸显示卡纸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18):
美能达复印机220纸盒不进纸显示卡纸如何解决?

网友:
看看进纸传感器呢快 可能是之前卡纸了 传感器 卡住了

网友:
纸盒不吸纸

网友:
搓纸轮看一下,是不是一开机就显示卡纸,如果是这样先看一下是卡在哪里,会不会机器里还有纸没有清除干净,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