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60过logo暗屏

楼主(2011-07-18):
原来客户机器拿来的时候是电源头坏了,我把电源头换上后,用可调电源,过LOGO暗屏
我就用电池试了一下,也是暗屏
我没把电池拿下来,直接开可调电源,这下悔了,呼呼着火了
连着供电的那两个电感连着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烧没了,板层好像都烧到了第二层

我只能看到标识  *20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那四个电感和屏线插座还有那个网口旁边金属柱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件,大家谁能帮我提供下吗?

我看过图纸,不过没找到是什么东西,没有那个多少*20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这要查独立图纸DD

网友:
图纸上没有,还是没找到啊

网友:
前面屏暗是灯管,现在是短路,看看

网友:
图纸上找不到那个元件,因为板子上看不到是啥编号,现在还是暗屏
我现在在查是缺高压板供电还是缺开启信号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是个开启信号的问题,不过我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大家看下图纸

基极电压由4.几伏一直降到0

网友:
楼主把图放大点,看不清楚啊

网友:
图放大自己就可以了,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