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带不了负载

楼主(2011-07-18):
电源一体板,输出13V,5V 正常,也没有跳变,但接了驱动板电压就非常低,13V只有0.几V,查驱动板也没有短路的地方,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点评):
多数都是电源IC,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
  同病啊   我也刚刚遇见了一个   也在求助中

网友:
你把灯管供电切掉。在测量看看。
个人感觉还是驱动板问题大了。一接就出问题,不接就不出问题!

网友:
5V正常 不啊。

网友:
驱动板只接12V 和GND都是这样,如果单用5V和GND接驱动板,驱动板能够开启,指示灯也工作正常,如果把ON/OFF接上,指示灯一直成绿色闪一闪的,像是供电不足一样,这时测5V也在跳变了。

网友A:
  此故障常见:请将电源板上的开关场效应管儿更换,此管子损坏,在不加负载时,输出正常,一旦接上负载,就会拉低输出电压。

网友:
同样故障修过两次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8脚)就好,前提是光耦,431,没问题。驱动板没问题。

网友:
清华同方19寸 (红色)显示器 雷击通病

网友:
对哦。。我都遇到过几次。

网友:
没错,就是电源板得问题,更换掉开关场效应管,是它导致的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开关场效应管儿更换

网友:
你换电源芯片试一试。

网友:
我修过的banq雷击机器是反馈的1k电阻坏了,还有开关管的电流检测电阻变值也会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场效应管  性能不好   我用7n60换

网友:
先把高压和供电断开,再试试看...

网友:
我前天也修到一块,最后换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常见:请将电源板上的开关场效应管儿更换,此管子损坏,在不加负载时,输出正常,一旦接上负载,就 ...

大虾说得有道理。 记住咯 学习到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问题简单,就那么几个,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