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向各位老师求教,ATX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11-07-18):
我是一个新手,没有学过电子方面的知识,只是对电脑方面感兴趣,开始接触一些硬件,也就接触到一些电子方面的知识,自己确实是不懂。下面的问题请各位看看

一航嘉冷静王电源,测量紫线5VSB有5V电压。绿线只有0.8V。没有开机条件。短接不开机。
220V交流 。300V直流正常。
在线测量输出端三个肖特基有两个电阻为0。(测量方法为:将表转到二极管档,用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分别接两边脚,看值
将肖特基管拆下,S30D40C 两边值均为188。(这两个为在线测短路的)
stps2045ct 两边值分别为211。(这两个为在线测短路的)
还有一个肖特基值为445
请问:
1、这两个肖特基是否是坏的?
2、我这个测量方法是否对?

此电源采用AS339P+AZ7500EP电源管理芯片
继续增加: 绿线测量只有0.8V有不有什么代表意义呢?????????????

网友:
怎么不说下 此电源是采用什么电源管理IC 要想知道肖特基是否坏了 去料板拆2个下来 对比测试便可

网友:
此电源采用AS339P+AZ7500EP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测的肖特基是好的

网友:
还有一个肖特基值为445,这个应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那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
绿线是ps-on电压,那个电压一定得为5v

网友:
没开机电压 先检查7500  12脚电压12V以上  先换339 不行再换7500

网友:
先修待机电路,再修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