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260+ 开机黑屏故障

楼主(2011-07-18):
华硕 260+ 非公版 类似P897公版型,开机黑屏 不报警 键盘灯也不亮,显示器恒亮黄灯.机器也不自检
PCI卡带DOS nvflash可以识别到主芯片,可以正常读写BIOS   然后带进系统也可以正常安装驱动,用GPU_Z等软件可以识别到显卡参数.
测量核心电压1.08v 显存电压1.92v  核心对地阻值1欧姆 显存对地阻值9欧(感觉显存阻值不太对劲,好象偏低了,但是手上没有同板型的卡对比测量,不敢确定)
PS:拿掉GPU和显存供电IC 测量显存阻值也是9欧姆,不知问题是否在这?
刷过BIOS 重殖NVIO视频芯片 重殖GPU
都不行 故障还是一样
没什么思路了,,望有知道的朋友赐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可能GPU坏了。

网友:
是啊  显卡 坏了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的,GPU坏了

网友:
记号一下      这  高端的显卡很有兴趣。 16对电容有无坏?

网友:
把GPU拆下来测量阻值正常,感觉坏的可能性不大. GPU焊盘被上家修过,脱落6个点,经过检测3点为显存数据,3点无用脚,3个数据脚殖上GPU以后测量补点线路导通状态OK.
今天下午拆掉十四颗显存,发现其中一颗VDD VSS短路,(测量显存阻值偏小的原因找到)另外有两颗个别脚阻值不正常,疑似损坏.
明天换掉坏的显存再试试

网友:
此卡已修复,不知道为什么编辑不了帖子了,,我另开新贴附上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