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备份驱动的问题 灌水或者想拿下载分的绕道

楼主(2011-07-18):
求 手动备份驱动具体步骤  PE下是否可以备份驱动 详细方法有知道的么?
我只知道PE下 不能用软件备份驱动
此贴针对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驱动难找  大家给去针对这类问题的见解!!!拜谢

补充内容 (2011-7-28 10:55):
已有解决方法啦  多谢大家啦

网友:
驱动精灵,

ぁ网络♀游客ぁ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我都说了 PE下用软件备份不了 这帖子是针对系统进不去 PE下手动备份驱动 看看大家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PE备份没试过,好像没用

网友:
  驱动精灵   进PE备份不知道

网友:
用晨枫V3.0PE,功能如下:(最后面红色部分)
WINPE工具

├─备份还原
│ Acronis True Image ES91中文版
│ Acronis True Image ES97英文版
│ GGhost硬盘安装器
│ GHOST 密码查看器
│ GHOST 版本合集

├─光盘工具
│ ONES
│ UltraISO
│ ImDISK
│ 虚拟驱动器专家

├─图文工具
│ ACDSee
│ WinSnap
│ FoxitReader

├─bios工具
│ Award BIOS
│ AMI BIOS
│ Phoenix BIOS
│ BIOS Backup ToolKit

├─wim工具
│ GImageX
│ WimTool

├─系统安装
│ NT6快捷安装器GUI
│ NT6安装器CMD
│ 通用系统安装器
│ WindowsXP安装助手
│ SRS驱动离线注入

├─系统维护
│ NTBootAutofix
│ Servicespe
│ ScanVirus

├─网络工具
│ IE6
│ 迅雷5
│ FTP客户端
│ FTP服务器
│ FTP 服务器
│ 本机IP查询

├─驱动程序
│ 有线网卡驱动
│ 无线网卡驱动

└─驱动管理
Smart Driver Backup
Driver Export
设备驱动提取器
安装自定义驱动

网友(点评):
能详细点么

网友:
V3.0下有一个工具,备份驱动用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