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集显DV4主板 充电灯亮 不充电

楼主(2011-07-18):
INTEL集显DV4主板  充电灯亮  不充电
EC换过  充电芯片换了  电源接口附近和充电芯片附近的管子都换了  故障依旧
有高人说EC附近的两个电阻坏了   我量了  没量到 有知道的朋友说下  具体位置
现在实在是想不出哪里还可以换了  大家帮我看看 讨论讨论
谢谢

网友(点评):
既然充电元件都换,那就查充电条件是否成立,

网友:
JAL 50 LA-4101P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个帖子,是V6000的TEMP_MBAT没上拉,你瞅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个帖子,是V6000的TEMP_MBAT没上拉,你瞅瞅.

大姐  见笑了  有点不太懂  你说的是什么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C:
DV4的,BIOS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姐  见笑了  有点不太懂  你说的是什么 能不能具体点

汗下,用美女头像不一定就是女的吧,你看这论坛有几个女女,,超级鄙视你...TEMP-MBAT是电池的温度检测信号,刚刚在坛上看一V6000的机不充电是这个信号没上拉电压,,,你瞅瞅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V4的,BIOS容易坏!

不充电和BIOS没关系吧

网友(点评):
也不一定吧。

网友:
找张图量量看!

网友:
我R  又修到一片一模一样的 板号也一模一样   晕死  在线等

网友D:
会不会是BIOS坏了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BIOS坏了导致的啊

bios换了也不行

网友E:
是不是电池坏了呀,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池坏了呀,兄弟

别的板子是好的  现在就有两片那故障

网友F:
楼主还是查下电池的充电条件是否成立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查下电池的充电条件是否成立了再说吧。

谢谢 暂时还没找到问题  我得慢慢找  呵呵

网友:
请问充电灯亮 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我修了一个 SET 没电压的    充电灯亮  不冲电  查到 SET电压偏低 正常应该有1-2V电压 这个是设定电流的

网友:
楼主 换电池试过了把! 我遇到过一个  充电很慢!一个小时充电0.5%但是我用了半个小时电也不没!请问你充点没多充一会试试吗?还有 如果好了 记得通知下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凌乱啊....难道修到传说中的通病了...两片一样的...加油,,

网友B:
不是凌乱  而是没技术  很多东西都不懂  我问过别人 别人说像这种可能就得细查了
所以先放到一边吧  现在再修dv7呢  不过都是充电问题  呵呵  进度很慢哦
不过还是希望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能帮哈忙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凌乱  而是没技术  很多东西都不懂  我问过别人 别人说像这种可能就得细查了
所以先放到一边吧  ...

这样的问题还是靠自己的,不能老靠别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靠自己的,不能老靠别人吧...

是啊  求人不如求自己  呵呵 我先修dv7的  积累点经验 说不定就能把那两片搞好 呵呵
主要是费时间的很  我是有耐心去查  就怕我们老板不高兴哦  呵呵

网友:
看看这个,是这个芯片不,各脚位都量量,

网友:
- 数据线量了吗?

网友G:
这样的维修时间,客户会抓狂吧!!
换了那么多东西还没弄好,楼主能不能考虑细查一下充电条件捏,比如VCC   THM   SDA  SCL等

网友:
电池的信号到EC没有?系统哟没有检测到AC和BATT,充电的MOSFET是否好的,充电信号是否到ic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维修时间,客户会抓狂吧!!
换了那么多东西还没弄好,楼主能不能考虑细查一下充电条件捏,比如VCC  ...

不是客户的板子  都是自己的主板  所以就慢慢修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