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换高压板 无信号白屏

楼主(2011-07-18):
很多机器如明基fp93g+ 奇美19方屏(型号没记住) 换通用高压板后,有信号显示正常,无信号显示白屏。
这种问题通常是驱动板关闭 on /off 信号与通用高压板 不一致。可以测量adj与on/off  连接主机与不连接主机的电压。一般的通用高压板是高电平开去 低电平关闭。 经过测量后 有的机器 adj 符合要求。可以改到adj上。
固定好亮度。明基fp93g+这个显示器就是不连接信号on/off 也是3.3v 我改到adj上了可以使用。要是实在找不到符合要求的信号,接到vga 接口上的行场信号任意一根也可以

网友:
楼主应该拿出具体的改装方法,最好有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