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保险烧断并有吱吱叫的DELL ST2010F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7-18):
前几天接手一台DELL ST2010F 20寸显示器,插电,按开关无反应,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损坏,或者是驱动板损坏或者是按键坏了!

(图片是手机拍的,效果不是很好,望大家见谅!)

拆开一看,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无明显的烧蚀损坏痕迹,450V大电容有点点鼓包,用表测圆柱行保险,已经烧断!又测了下桥堆,开关管,无明显短路!又去测开关变压器的次级,无明显短路!于是找了个相同的保险换上,把450V的电容也换了!在电路上串联个40W的灯泡,通电,灯泡闪一下,就灭了,看来只烧了保险!去掉40W灯泡,在“12V”负载上接了个12V.21W的小灯泡,通电,OK,灯泡亮了,看来只烧了个保险!
但是,在空载时,用表测了下"12v”,5V,发现5V很稳定,但"12v”会慢慢的从一通电时的13V一路涨到17.5V,同时在开关变压器的那个位置有“吱。吱。吱”的声音!把变压器拆下,用导线连在电源板上,发现不是变压器的啸叫,是板上的叫声!没法,把板上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

我思考了下,是不是"12v”的稳压电路有问题?我仔细观察这个板子,它的"12v”.5V稳压电路用的是电阻,没用稳压管,我把与"12v”相连的那个R871的电阻取下,接上电一测,5V为5.2V,"12v”保持在14V,不在升到17.5V了!也听不到叫声了!

取下的这个电阻是5环色环的电阻,用表打了下,260K,和色环上标识的一样,我又把它焊上去,把与5V相连的那个R861电阻断开,这下可好,"12v”的这端,一通电直升24V,赶紧断电了!于是在稳压电路这一块,查了良久,没发现有损坏的元件,想想,是不是R871的阻值过大引起的叫声?
经过计算,5V在电阻R860上的压降是2.48V,"12v”的压降是0.22V,我找了个220K的电阻把260K的R871电阻换了,这下,叫声也没有了,"12v”这端的电压变为13.8V,并且不在升高了,5v这端的电压是5.0V,看来问题解决了!接上12V.21W的假负载,点上,一直正常!看来这个显示器的问彻底解决了!看来这里的,"12v”是14v才对!

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没有标注“12V”,只标注了5V,所以在以上的文字中12v这个电压,是用引号标示的!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楼主好本事

网友:
12V.21W的假负载      这个假负载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你图片上的R871(电路板上的)红红黄色环电阻阻值是220K。

网友(点评):
我在图片上标的是电阻的位置!电路板上的R871是换上去的220K的电阻!原来260K的那个已经取下来了!

网友A:
学习了,是我的话看到17V应该感觉正常 呵呵

网友:
4楼说得对啊   R871的电阻本来就是220K,

网友(点评):
我在图片上标的是电阻的位置!电路板上的R871是已经换上去的220K的电阻!原来260K的那个已经取下来了!

网友:
假负载是是替代终端(原来的负载)在某一电路或功率输出端口,接收电功率的元器件或部件或装置称为假负载。对假负载最基本的要求是阻抗匹配和所能承受的功率。通常在调试或检测机器性能时临时使用的非正式的负载。这个在百度上可以搜到!
毕竟维修都是有风险的,在不知道准确故障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假负载代替真的负载来进行故障测试了。在这里,我用的是摩托车的尾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是我的话看到17V应该感觉正常 呵呵

这个显示器用的是双灯管,一般来说12V已经足足有余了!17V是慢慢的升上去的,而且板子上还有吱吱的叫声!因而判断是存在故障的!电源板空载时"12V"端的电压为13.7V,我接上屏,接上驱动板,开机测试,"12V"端的电压为就变为13.5V!由此可见17V的电压不正常!
另外,我手上没有找到合适的电阻,实际上有合适的电阻,可以把“12V”端的电压调为14V!而不是现在的13.8V!

网友B:
对于部分多路输出的稳压电源,有可能要在每一路都有合适负荷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该电源有5V与12V两条支路,你只在一条支路接了个摩托车灯泡,另一个接的什么负载?所以,更换大雷子与保险丝以后很可能已经好了,所谓爬电压与吱吱响只不过是人为制造的假象。

网友:
“把与12V相连的那个R871的电阻取下,接上电一测,.............也听不到叫声了。”与“是不是R871的阻值过大引起的叫声?”
矛盾!电阻拆下(即无穷大)与阻值过大基本是一回事,260K换成220K无意义。
10楼正解!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把爬升电压与吱吱响这个问题解决,让电压不在爬升,让板子也不在叫,结果做到了!并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

网友:
电源热地的  50v的点解电容也常引起类似故障

网友:
一般分别驱动板是否好坏,看开关是否有反应,指示灯是否正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部分多路输出的稳压电源,有可能要在每一路都有合适负荷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该电源有5V与12V两条支路 ...

我是09年开始接触液晶显示器,真正的维修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对于液晶显示器的维修估计还没有入门!没有师傅带,完全是靠自学的!对于“所谓爬(升)电压与吱吱响......”这个现象,修显示器的同行们应该经常遇到!我遇到过这么一个显示器,是HKC,22寸的,5V和12V电压都跳变,12V的跳变的最为厉害,在12V——14V之间,同时吱吱叫,一但接入负载,电压不在跳动,声音也消失,用了几个月也没问题!在我所举的这个案例中,我只是想把“所谓爬(升)电压与吱吱响......”这个问题解决,让电压不在爬升,让板子也不在叫,结果做到了!

网友C:
不是电阻问题!是你带假负载的位置不对.这种电源的假负载要接在5v处才正常,况且你用12V21W的假负载不合理,算算P=UI你电流1.75A肯定压降大,反馈到光耦的信号随之改变导致输出电压升高.   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阻问题!是你带假负载的位置不对.这种电源的假负载要接在5v处才正常,况且你用12V21W的假负载不合理,算 ...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空载时,“12v“电压会慢慢的的升高到17.5v”!由于是“12V”存在问题,我就把假负载挂在了“12V”上,5V就没有接了!楼上有几个朋友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5V.12v都接上假负载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是我的话看到17V应该感觉正常 呵呵

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换完保险,450V大电容以后,就应该是好的了!但是,我就是想把爬升的电压和吱吱的响问题给解决了,让电压不再爬升,板子不再叫!因为我所接触的全新的板子,包含通用(代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我很少见过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R871,R861,R860组成的电路:

网友:
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换完保险,450V大电容以后,就应该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