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有215LT3UA31的PDF

楼主(2011-07-18):
那位老师有215LT3UA31的PDF,我找了一上午,此IC的卖家遍地都是,可要找PDF,却家家都无.那位有请发一份.谢谢!!!

网友:
因一顾客拿来一老本,邵阳1500,他说用了4年,没什么问题,昨天不显了,我说没修了,不用了,他说我够用了,没必要买新的,你帮我修好,出300元.我就接了.他还交了200元的定金.接机一查:按启动CPU风扇转,屏灯亮,各组电压正常,就屏供电3.3V无,他受RK9410控制,9410  5--8脚有3.3V,1--4脚无,4脚是控制脚.老朽无招了,无法判定显卡芯片好坏,所以发上帖求助,我把它顶起,希望有一线希望.

网友:
显卡PDF是机密文件,一般只提供给授权客户。你看下走码吧。如果到了显卡就换个

网友(点评):
谢谢你!我找了一上午,无果,原来是这样.再次谢谢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