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36H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18):
       修过几台这样的电脑都是一个症状,看情况应该是一个通病吧!下面我作的动作,换过CPU供电芯片,此款机器的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不是MAX8770,换过CPU电感的场效应管,还是涛声依旧,靠近CPU座旁边的U4也短接过,接出一根线后测电压,发现在掉电的时候依旧保持着高电平,所以温控这块应该没有问题!在此向高手请教,有修过这台机器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没有解决

网友:
我这台也是这样子的,现在还在正搞,还没有搞好,不知MAX8770 能不能用ISL6262代换

网友:
  呵呵,谢谢,MAX8770肯定不能够代换的,现在换了一个显卡居然好了,顺得跑过3D MARSK,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