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七彩虹G31内存供电偏低

楼主(2011-07-18):
今接顾客一七彩虹G31主板,上电检测不跑码,内存电压只有1.67V,复位灯常亮,CPU、北桥、南桥电压都正常。内存供电管全换了,管理芯片也换了,BIOS刷过,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pwm芯片是什么?把反馈的分压电阻换一下

网友:
W83323G,反馈分压电阻 没有问题

网友:
觉得PWM芯片坏的可能比较大,是再换个,确定换的是好的,芯片的输出电压时多少啊。

网友(点评):
PWM不已经和北桥的供电IC对换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cpu的pg。时钟有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PWM电路的周边小原件,反馈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