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刚接电源 有0.1的待机 几秒后就没有待机了

楼主(2011-07-18):
DELL 1330  刚接电源 有0.1的待机  几秒后就没有待机了

是不是哪有短路保护了呢?

网友:
不要这么懒嘛,是不是插口有问题啊,没插好吧,用电池搞搞看能不能上电,再不然把机给拆了,量量待机芯片呗,这样掉了谁知道啥问题..

网友:
你量下是不是电源借口接触不良啊

网友:
这款机是自动加电的,也就是保护了,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