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inom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18):
是什么单词的缩写啊?

搜索了各大论坛和百度谷歌淘宝都没有找到答案。

他起什么作用。

网友:
有人知道嘛?

有一个ic检测电池放电或者充电电流的,然后就输出一个inom给ec,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我猜测这个是用来决定给不给电池充电的信号。

老师们分析一下,在充电、放电和不充电也不放电的情况下,inom这个信号分别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俺来点诚实点的回答,,,这个还真不知道,高手应该知道吧,问问高手...

网友A:
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B:
是什么图纸

网友A:
这是哪个机器型号啊?光看你截个图这个信号发出来,但是发到哪了??咋解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机器型号啊?光看你截个图这个信号发出来,但是发到哪了??咋解释哦

发到ec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来看看

上面已经贴出截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图纸

是清华同方的k410

网友C:
你到43页看信号给到那里再根据线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43页看信号给到那里再根据线路分析

谢谢,上面已经说了,进到ec里面的。

网友D:
反馈到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馈到EC???

是的,而且只到ec,没到别的地方啊

网友:
就到ec,再来个图吧

看到了吧,就到了这个地方,ec的47脚,是mb90f372pf,

网友(2011-08-22):
还没搞清楚

网友:
为什么我的问题,都没人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