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这个示波器怎么调?????

楼主(2011-07-18):
在朋友那里买了个示波器,型号是:IWATSU SS-7605  40MHZ的 怎么调都调不好,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了,大家看看我调得对不对,那些要指点的,希望大家帮个忙,多谢了

网友(点评):
在朋友那买,肯定叫朋友调好了,要不还算朋友吗??

网友:
这老东西我会啊,呵呵

网友(点评):
费话,不要灌水,会就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至今 没有接触过 示波器,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模拟的诶,,都没人用了,,现在都用数字的了,这老家伙俺也不会用....建议买个数字的...

网友:
百度有这方面的,模尼显波器的教程,搜一下,,一样的肯定找不到,,,自己慢慢研究,总会弄出个方法来,,1K的测试方波信号,输入进去试试先!先把那个弄出来,再在那个信号的基础上调节!

网友:
一般都会有显示在屏上的,像采样时间,灵敏度,点波的话模式调成XY,横波就无所谓了,

网友:
模拟的都没人用了

网友:
不是分析的话仅使用很简单。看上面的英文,有聚焦、CH通道选择等。照片不清晰。不好说。

网友:
表笔接地,按AUTO

网友:
   可以测晶振波形就OK、、、、、

网友:
没见过,这就是传说中的示波器

网友:
我现在只能用点波波了,直线就是调不好,

网友:
我见好多搞维修的都没有示波器。

网友:
刚开始接触示波器  不是很懂  搞不明白  示波器测晶振老是50HZ 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郁闷

网友:
只有自己去莫索拉

网友:
还是买新的数字吧。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啊,所以不知道怎么调,可以请教你朋友嘛 既然在他那里买的 他肯定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