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10D不开机?

楼主(2011-07-18):
方正T5810D开机键上无电压,系统供电是MAX1632,测过22脚无19V?请问22脚电压是从那里过来的?那位大哥能帮帮我。。。。。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跑线路呀 保护隔离电路正常不?‘

网友:
我正在修一块这样的板,MAX163222脚19V电压是从保护隔离电路来的,具体是适配器的电压或电池电压经保护隔离电路再经保险F1,R236(10欧)到22脚的,F1是在芯片W83L517D的左边,白色的。

网友:
这个我也看到的。。关键是保护隔离电路是在哪的?或者是那些电路组成?

网友:
无证驾驶小心桥挂了

网友:
LZ看来对笔记本电路不是太了解啊

网友:
下张图来研究一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