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装不了系统 进不了PE

楼主(2011-07-18):
如题,是不是 换北桥   965集成 死的快

网友:
不会呀。装不了系统南桥问题大呢。
把外设的问题给排除了在杀桥!

网友:
详细情况是 去掉硬盘 进PE 到 初始化系统 死那里了    装系统的话 (克隆)   第一次重启 跑完启动条 进去就弹个 错误窗口  测内存 硬盘什么的 都是正常的,

网友:
做南桥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不好做!

网友:
检查内存啊,不行再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