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亮一会就黑了。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1-07-18):
HPW1907亮一会就黑了。指示灯正常。。再开机还能显示一会。然后一会就又黑了。屏没有问题拿别的板上点正常。不知道这个机器爱出哪块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是保护了吧

网友:
灯管应该是好的。拿别的板点屏,都正常

网友:
这款机器高压板和灯管容易出问题。当然要看屏的型号:MT190AW01

网友:
用测屏的板带不黑了。但是偶尔的时候暗一下。。是灯管有问题吗

网友:
MT190AW01就是这个型号的屏。。这个机器高压坏了是不是得换一体板了?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偶尔的时候暗一下,加焊灯管冷端就好。

网友:
检查灯管接头可能虚焊或者灯管老化,再就是高压部分

网友:
hp这机器,灯管与高压板都有可能。最怕的就是,灯管有不同程度的轻微老化,而高压板的保护电路设计的太不近情理,只要两组灯管负载有一点不平衡就保护。先换高压板测试,如果不行,就连灯管一起弄了。

网友:
灯管是不是好的,然后就是高压板

网友:
感觉是这个板子的通病 上次修过几个 换了线圈 什么的都不行 后来直接换了电源高压模块,没出过问题了

网友:
群创代工的,灯管线易脱焊的

网友:
灯管的面大

网友:
灯管和高压的 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高压板的事

网友:
灯管,高压包,小三极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