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50 、D1 ,键盘指示灯亮,无显示??

楼主(2011-07-18):
主板型号:ECS GeForce6100pm-m2 v2.0
故障现象:此板返厂家了之后回来,看起来很新的板子,觉得应该没问题了。可是意想不到的现象出现了:(对了说明下此板上3000+  CPU   2G/667内存)插一检测卡,点PWR通电,跑50 D1。键盘指示灯显示正常,显示器无显示。目测下,实测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也正常。可就是无显示,桥也没问题?高手们帮忙分析下,解决下了。在此谢谢了。

网友:
桥虚焊、这种板子就这故障

网友:
就是没过显卡 桥的问题

网友:
明显是没过内存的嘛,换换内存,不行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键盘灯亮是正常的,那是在通电的时候就会亮的。跑到d1应该是内存

网友:
跑50 D1卡住是内存,如果循环是显卡不过,如果显卡是好的,是桥开焊,这板子可爱开焊了,加焊还不抗用,必须得重植才可靠。

网友:
确实像你所说的啊:跑50、D1然后就卡住了。可是我换新内存上去,还是如此啊。就停在D1了啊

网友:
加焊北桥吧。百分之90以上能好。

网友:
呵呵    北桥空焊  加焊搞定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没过内存。。。BIOS。桥。。

网友:
换内存,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换AMD的CPU试试,不行真得加焊桥了。

网友:
加焊下北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外设没问题,那就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擦个bios. 应   可以了

网友:
基本可以说是桥虚焊了吧。。不过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哟。。。。先刷BIOS试一下吧。。。不行在搞桥吧

网友:
换 CPU  做桥

网友:
压桥试试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