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板子U座的加焊及换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478U座子的问题,我看有人用风枪加焊和换..不知道需要注意什么,希望高手给个指教,谢谢了~~~

网友:
焊和换的过程能否给说的详细点?我是一 个初学者啊~~~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自己多换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风枪会不会吹坏?还得注意什么

网友:
风枪 太困难了

网友:
我都是用BGA加焊的,百分之90成功,只不过有一点就是别焊膏别放多了,还有就是用风枪吹焊膏的时候要注意别把坐子的塑料给吹化了。

网友:
这个要多练。自己要慢慢掌握。焊接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就要你多练 多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