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C1321怪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07-18):
这个本开机内屏不显示,外屏显示,用切换键可以切换,内屏也能正常显示,切换到内屏后,关机再开机,故障一样,在BIOS里把显示的那个选项改成内屏的,还是一样,恢复出场设置也是一样,不知道修哪了,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呀,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
应该和EC或者BIOS有关系把

网友:
这个本是客户装系统时装成这个样的,我再重新安装了一下系统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