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25通用版程序

楼主(2011-07-18):
一个IBMT23的屏改显示器求程序,屏型号TX36D77VC1CAB    20针单6的,用的是2025通用版。

网友:
看看这个可以不

网友:
这个屏是多大的,一般可以刷通用的饿

网友:
谢谢二楼的程序,刷上还是不行,现在的问题是桌面上的图标也都能显示,就是颜色不正,这个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屏是IBMT23笔记本屏,14寸正平的。

网友:
刷个14寸,1024*768,单6的程序就可以吧,不一定屏型号完全相同,好多程序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