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装系统的进来研究下!!

楼主(2011-07-18):
晨枫3.0的有用的吧?功能很多我也在用,晨枫里面有PE下备份驱动的功能么?还有谁知道那个U盘量产软件带备份驱动功能的给我推荐一个?!我只知道光盘里面带PE下备份驱动对一些驱动难搞的电脑很有用 但是用起来不方便 拜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
灌水的 拿下载分的 你绕道 诚心讨论问题 留下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
给你介绍个好软件..不用量产也能U盘启动做系统..
软碟通..
我就是用的这个..用个U盘...操作 写入硬盘就行了

网友(点评):
知道你说的工具软碟通了 有些不会用 你能加我QQ372146115 有时间详细研究么?

网友A:
我很少接触驱动难搞的电脑

网友:
量产软件带备份驱动 没见过,量产软件只是把U盘做成USB光驱+USB硬盘,再把系统的ISO文件装到USB光驱里,你可以去找找有没哪个系统版本或PE系统有带驱动备份的,在量产到U盘。

网友(点评):
PE系统有带驱动备份的,在量产到U盘 具体怎么量产可以把其他里面的驱动备份功能量产到我的U盘里 你要是没懂并且有时间的话 可以加我QQ372146115 (大家想找讨论的都可以加我)

网友B:
哪有那么麻烦,如果想备份驱动的话可以直接用GHOSTexplorer这个软件对任何一个系统进行驱动备份。

网友:
现在我都不去备份驱动了,有需要的直接驱动精灵,可能现在很少修软件了 没碰到哪些驱动难装的,晨枫3.0只是一个PE系统 不是量产

网友:
里面没有PE系统啊 哥们 量产U盘 附带很多功能 MNDD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麻烦,如果想备份驱动的话可以直接用GHOSTexplorer这个软件对任何一个系统进行驱动备份。

哥们能详细点告诉我么 我真想知道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少接触驱动难搞的电脑

没装过HP么? 我遇见几个都很难搞 头疼

网友(点评):
HP机器是win7改xp后比较费事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

网友(点评):
hp有些机型去驱动之家下载补丁再装声卡驱动 驱动精灵也不管用

网友:
俄用大白菜。驱动基本都能驱动

网友:
PE系统要自己下载 ;量产是把U盘量成USB光驱跟USB HDD 。光驱拿来量系统ISO  HDD拿来量PE。ISO  一般我是用老毛桃PE 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了

网友:
量产只是一个软件OK??其他的都要自己下载ISO在量进去,对应U盘主控芯片的量产软件只是软件没带ISO文件  只有自己去下载ISO在用量产软件选择把ISO量进去

网友:
驱动没这么麻烦吧

网友:
量产一个CDROM。。然后,弄个光盘镜像装入CDROM,,进PE,,再安装就行了!多试几次,哪个版本好用,就用哪个了

网友:
换个PE试试,拿分走人

ぁ网络♀游客ぁ -5 严禁灌水

网友:
用大白菜U盘启动试下

网友(点评):
大白菜这个软件只有这个PE好点,其他都不怎么样,本人 前段时间也是大白菜,但是装机碰到一些问题,大白菜只是能进PE啦好操作,在外面的界面的功能觉得不怎么样。我现在换成 “电脑店”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用通用PE啦

网友:
我有一个很好用的

网友:
叫完美U盘维护系统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