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18):
有些机子本身无待机3 5V要按开机键才有开启信号的机子比如说(DELL D600 D610 三星X11),大家怎么修不触发电路。是否是在机子本身无待机3 5V的时候如果不触发就直接找不触发的工作条件?还是什么其他的。求解

网友:
由LDO转换出电压给参与触发的电路供电

网友:
这个一般可以通过电池充电看出来   要是那种没有3V 5V的机器  是可以正常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