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D630不认硬盘

楼主(2011-07-18):
请教del D630l本上硬盘接口有个小黑色三脚片子上面写着 KP ,掉了一个,请问是什么管子啊?
用哪种型号可以换,多谢.

网友:
用 K72可以换吗?

网友:
这个你要量下另一个管子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才能找个换上  不能光看型号

网友:
找电路图,再找位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