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 MS7529 跑C3掉电维修

楼主(2011-07-18):
  从收废品哪里弄了两真V星G31的主板.看上去还不错.看上去没有修过..实事证明确实没修过.一块没复位,原因是无总线电压.供电的管子坏了,换后OK..最喜欢修这种问题了.第二块就麻烦了..跑C3掉电在自动上电跑C3在掉一直持续这样..
  开始没有正确的思路,东量量西量量.两块一样的吗.对着修吗..量来量去没量出啥问题.开关针到IO IO在到绿线一量了下也没问题..真不知道哪坏了..在论坛看了下有人说IO坏了.我想也有可能啊.就动手换个十分钟的事情.现在换IO已经是从来不怀疑自己没换好.最多怀疑换上去的IO是坏的.哈哈 吹个小牛...IO是哪种F71882FG的,这种不好找.刚好有片V星945的主板上面有这个IO而且这板虚焊了IO是好的.拆下来装上去.激动的试机,,结果和以前一模一样..IO又白换了..IO也换了难道BIOS问题,前几天有块G31跑EO上内存还是EO就怀疑是BIOS问题.无奈没有编程器,刷不了啊..这个有一样的板把BIOS换过去试机,OK了..真是BIOS问题..问题是找到了哪怎么修呢..老板说要不买个编程器吧.我说一千多块呢.刷的又不多..这时一个热插拔的刷BIOS在脑海里浮现..可这是焊在上面的8脚啊!怎么热插拔啊?想主板上面有种大的八脚是插在主板上面的.想用这种座可想了下大了点 不方便..放弃了...就问同事们我们有没有一面带针一面是圆孔的插在一起的这种东西呢..话说出来我想到主板上面的USB线不就是这种结构吗..心动不如行动找了个机箱拆下来的前面板线 找了USB居然是分开的..在看音频是在一起 有7根线..少了一根难不到我从USB哪边拆根过来不就行了..弄好后在从废主板上面拆两个音频拆针..东西准备好了..BIOS拆下来..把音频线剪掉 焊上去...
   线焊得还过得去后 把BIOS块放在坏网卡或坏IO上面.用热融胶固定在上面..在把线焊在八个脚上..别一头焊在音频插针上..
   两个都这样焊好..这样就可以热插拔了的说...开始在DOS下刷..提示什么错误看不懂..找个硬盘进系统..进V星官网.用自动的找好BIOS..然后把好的BIOS拔下来.在装上坏的BIOS执行刷BIOS程序.出来个提示框就停住了.这里开始不懂等了半天都不行..后来知道有三个选项我选的最上面一个按下A后开始刷了.刷好后重启进BIOS..版本从2.2升到2.8..嘻嘻 成功了..断电在开机试了几次正常...刷好了...在来几张图片...

   这个图可以看到12V旁边哪个管子..别一块主板坏的就是这个管子...
最后一个测机图....

好 我和LZ一样 没有编程器 也试用这招看看!!!!
楼主很会利用资源啊,不过这种操作起来不方便,还有可行性不广,赚钱了还是建议买个编程器呵呵。。。

网友:
看着飞的几根线挺简单.实际一个人操作的.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个飞的线..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板,可是这样的也不不还看吧

网友(点评):
刷好了之后重新装回去了的..没什么不好看...

网友:
还是买个编程器方便,我买了个200多元的裸体的编程器,用的也挺好, www.rebios.net,你看看

网友:
精神可嘉!不过这样修一天能修多少板?维修最终目的是赚钱!好马配好鞍,不如花千把块买个好点的编程器!

网友(点评):
心血来潮弄的..刚好又不忙..就弄了二个小时左右..

网友(点评):
这是技术,和钱没有关系,要是为了钱也没人会这么做,除非给很多钱,哈哈哈

网友:
这样的板会不会影响外观

网友(点评):
为了刷BIOS才弄成这样的..刷好后重新焊回板子上的..

网友:
好费事感觉    技术真不错

网友:
我觉得很好,如果能再换些材料做的再简单些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能想到的材料和能找到的就这些了..找不到更方便的东西了..就自己动手焊的.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 。。。我碰大这样的情况还不会处理。。是不是接好线就可以呢,不用跳什么线的吧。。。。谢谢,,

网友:
厉害哦  别人都想不到

网友:
编程器也不是很贵的吧。。。。。

网友:
编程器要么不买,要么买个比较好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买就买个好的..

网友:
是的.只要你线接好就可以了.我也尽量让这些线的长度差不多..

网友A:
LZ不错啊,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也能刷好BIOS修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错啊,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也能刷好BIOS修好机。

运气,刚好有两块一样的,不然也很难修得好..

网友:
这招,估计还没有人用过吧。应该是原创吧。很值得大家借鉴啊。

网友:
lz真强这方法都能想出来肯定是老手了  现在bios坏的也比较多最好还是买个编程器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网友:
这样好像有点麻烦,就买那百来元的编程器,也可以刷了,不用那么高要求的。

网友:
这板子好像BIOS是通病呀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V星G31的好多BIOS问题   修了好多片了

网友(点评):
最近开始修到这样的板了.G31开始过保了..

网友:
很好,感觉楼主快成神了。。

网友:
不亏是人才啊。

网友:
LZ做这个多久了啊

网友(点评):
两年多了..从零开始学起的.水平不行..还得多学习..

网友:
这么高难度的刷BIOS,楼主都搞定,

网友(点评):
个人喜欢坚持能做到的有时间就去做..

网友:
cydnwry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请不要灌水

网友:
高手呀。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要是在能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点评):
呵,感觉道理说明白了就行.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在请下..

网友:
到底要不要买个编程器啊 ,纠结

网友:
人才啊   很给力。学习种

网友:
nb啊!发明达人啊

网友:
我手头有个  通电不停重启的   偶尔可以点亮       等到找到BIOS了  结果就点不亮了  呵呵

网友:
楼主不错啊,你不是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吗?有另一块上的BIOS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一块好的 一坏坏的..把好的用在了坏的上..哪好的哪块不就用不了啦 跟没换有什么分别啊..

网友:
顶起啊,楼主的方法很给力

网友:
没搞明白,还是糊涂

网友:
这样说吧 CPU复位后开始读取调用BIOS 当一切OK后 会把读取的BIOS信息放在内存里..所以这时BIOS已经不用了.取下来系统也可以正常运行..在把坏的BIOS块放在主板上..通过软件把新版本好的BIOS重写下BIOS..就达到目的了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  俺老师都没教俺

网友:
我用的 是垃圾编程器4百多  就是慢 功能一个字牛b呀

网友:
楼主的思维超前啊!

网友:
太牛了!不过话说回来,搞维修的像编程器这些还是备着点好.

网友:
刷BIOS搞定一块板   故障现象为不跑码  反复重启若干次可以点亮   刷完一次点亮  不过貌似有一条内存槽还有些问题   继续测试    好在客户是单挑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点没关系 什么型号能否告知下..谢谢

rt806uxp 淘宝搜

网友:
行为很给力,还真有办法,在我这里这种板子直接扔了,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2011-08-29):
太强了啊 好久没有修台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