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标准版)电源修复一例

楼主(2011-07-18):
这电源还是那个破宾馆里的电脑上用的,最初是说电脑加电后屏幕上无任何显示。已经排除了内存和显卡方面接触不良的问题。

主机拿回来,插诊断卡,发现复位灯常亮。心里一慌,难道是主板有复位方面的问题?本三脚猫功力不够啊。先将主板这些拆出来慢慢测量吧。将主板拆出来后平摆在桌子上,换上自己的电源,加电。什么?能够正常跑码了,多试几次都是OK的。难道主板自己好了?难道是我人品爆发了?或许是机箱有些变形了,主板装里面多少有些接触不良吧。装回去再看看。
将主板装回机箱,接上机箱里的电源再测试,诊断卡上复位灯又常亮。慢着,也许并一定是机箱变形的问题,刚才拿出来测试用的是自己的电源,又将接上自己的电源,好了,又开始跑码了,看来问题是出在机箱上这个电源上。

这个电源是长城的,型号:ATX-300P4-PFC(标准版)。简单的测量该电源,待机时绿线和紫线有5V的电压。电源能够启动,能够输出+5V、+12V、+3.3V各种电压。既然能够输出各路电压,但又使主板不能正常工作,那应该是电源的PG信号发出有问题,也就是PG的5V电压这里有问题。一量,果然,为0V,故障点确定了。

虽然修过几个ATX电源,但手还生得很。PG方面还是头一回。找出长城的图纸慢慢研究。PG线(灰色)是接在图上R47与R48之间的。R47为1K的电阻,经测量,红色箭头所指这边有5V电压,过电阻就没有了。怀疑过该电阻,更换之电压没有变化。R48为1M的电阻,在路测量不正常,拆下来测量阻是正常的。LM339的第13和11脚均无电压,查到此已陷入困境。PG信号的电压是哪里发出的?如果是LM339发出的,那么有可能是LM339损坏了?

都说LM339难损坏了,咱也不急着动不动就换芯片(虽然换DIP16脚的芯片我也没问题)。还是先查一下芯片的供电方面的问题吧。测出各引脚的电压如下表,LM339的第3脚为供电脚,4.9V的电压已经是正常的。

虽说有了电压数据,但是看看也不是很明白啊。在论坛继续深入的搜查。终于有点眉目了,有人曾碰到PG有问题的,但是是高压部分的大电容还有旁边的分压电阻出问题的,和自己的好象搭不上边啊。这电源明明有各路电压输出的,应该高压部分是好的啊。
但看看又不会死人吧。将板子反过来,着重的看了这两个大电容。该死,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出问题了。这电容是200V 330UF的,这电容顶部是黑色的塑料,跟普通的铝壳相比,铝壳的电容只要一鼓就很容易看出来。而这该死的电容,居然只是略鼓了一点点,而且还盖了黑色的塑料,所以在前面刚打开外壳时的目测居然给放过了。难道真凶真的是它?再测旁边的100K的分压电阻,也挂了。

有点兴奋,又有点说不出的什么心情,先不急着就换。这电容都出问题了,为什么7500芯片不起保护。查第8和11脚,在待机时的电压为2.17V,什么?在通电启动的情况下为1.98V。我的天啊,居然是反过来的。但是出故障的东西这些也是说不清的。

更换这2个损坏的元件后,再测灰线,已有5V的电压出来了。7500的第8和11脚的电压不再相反,但只差了0.0几V。现将LM339芯片的待机和工作时的电压数据发出来,仅供参考。

思考问题:
为何故障时,7500在待机和工作时的第8和11脚驱动电压会相反?大电容都出问题了,为何电源也能工作,可以输出各路电压?LM339如何检测到高压区的异常?灰线与R47相连的这一路5V电压是作什么用的?
原本是200V 330UF的电容,我给更换成200V 470UF,现电源+12V在空载只有10.5V,接上主板和硬盘只有11.55V,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吧?

网友(点评):
电源还没修好的。12v负载才11.55v绝对不能上主板,硬盘很快就挂了。

网友:
11.5v是属于正常的。,

网友:
是测试下其他电源 上机是不是11.5V 那么低?要是还是11.5V 的话 就是你表的问题

网友:
晕啊,我换了还是不行,不过我的问题只是到了那个PG没有5V,而且是+-12,3.3 5等都是没有输出的 ,现在不知道查哪里啊 ,请指教啊

网友:
我的问题是 现在一短接绿黑,主电源那个尖峰电容,即中间电压148V通过那个电容后100多点开始降到0,怎么办啊 ,是哪里有 问题 啊

网友:
而且PG的电压无论待机还是开机都是0V

网友:
修电源我不内行,看你的电源有可能还是高压这里的问题

网友:
修电源有什么意思啊!!现在新的都这么便宜了

网友:
学的是技术,练的是手艺   有些人是不会懂的

网友:
不会吧?楼主只换了大电容??还有其它的吧?

网友:
长城电源100K开路是通病 我也遇见过大电容损坏无PG5V电压输出  不过输出11.5V 有点低查查12V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