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i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07-18):
IBM T61,  154宽的,965GM的机器
按开机没反应,待机0。02A,待机时电压都出来了
3。3   5V   1。8V 1。5V 1。05都有,南桥也工作了,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仔细测下有没有短路,这个机器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南桥有没有接收到BTN信号呢

网友:
这个是有一个IBM的开机时序的,你到论坛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