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网刻软件和教程

楼主(2011-07-18):
各位大哥大姐,有哪位知道网刻的软件好用,麻烦透露一下.在麻烦教一下方法,谢谢了
教程

网友:
GHOST SRV 服务端
客户端一般用 MAXDOS 用U盘启动到 MAXdos 或者插光驱启动,启动网刻 所需的网卡驱动ghost版本
这是我以前在网吧 做系统用的方法,
现在好像有全自动PXE网刻工具,直接启动PXE 网卡 接入服务器的 DHCP ghost服务端 这类的软件

网友:
百度一下这个答案很多。不就开个DHCP然后开pxe启动引导

网友:
诚龙网刻工具

网友:
pzz.cn 迈思工作室,一直在用,挺好的

网友:
这个论坛硬件高手比较多, 网络方面应该不太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