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有两个概念:短路和断路。

楼主(2011-07-18):
电路中有两个概念:短路和断路
  所谓短路是指电压没有经过负载直接正负极相连,例如电子元件击穿导致短路。  所谓断路是指由于电子元件烧断导致电路断开,电路无法形成回路。笔记本插上适配器没有待机电压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维修:1、检查外部供电是否正常。2、电源接口是否把供电正常的引入笔记本主板,如果不正常更换电源接口。3、检测保护隔离电路末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修保护隔离电路,有些时候保护隔离电路电压不正常是由后级电路短路,主板保护引起的。4、有的机器是通过待机管待机,这样的机器检查待机管工作是否正常;有的机器是通过系统供电芯片待机的,这样的机器检查系统供电芯片工作是否正常。5、检查是否有单元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2014-03-19):
努力学习, 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