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进水 修好待机 不跑码

楼主(2011-07-18):
刚开始是没有待机,但是能触发,触发后电压均正常。

最后发现是PMH-7第73PIN的EXTPWR断线导致的,连好后待机正常,能自动开机

但是电流到0.8几呈规则性上升状态,看样子不跑码,插上跑码卡果然没跑码..

量CPUGP,复位等都有..换过PMH7无果,没头绪了... 求解!!!

补充内容 (2011-7-21 12:10):
机器已经修好,原因还是断线,U61 26PIN的控制线 在过线孔被腐蚀断开了..

网友:
咋没人理呀,自己顶起..

网友:
高手淡淡的点点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
这个机子用MINIPCI卡是不跑码的,得用专用诊断卡才能跑码、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常识我知道!

网友:
进水 不好修呀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要自动重新启动3次才会跑马的啊

网友:
先测测  电压都有起来吗,按照时序来吧

网友:
学习中,好东西

chinachenhua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顶起 继续求助, 求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