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每天早上来开机,按重启键才能点亮?(急中)

楼主(2011-07-18):
什么情况?每天早上来开机,按重启键才能点亮?(急中),换主板现象一样!系统客户说换过!大侠们,什么情况?按开机键,风扇转,按重启键才可以开机,只是每天早上有这个现象!
重启
ぁ网络♀游客ぁ
检查跳线 开关 或者跳线换到重启上看是否好用 根本就不是机箱的事 都不行检查电源供电 以上都没解决问题就考虑主板供电了 有能力自己跑电路吧

网友:
换个机箱吧。

网友:
供电不良,换过主板,电源可能最大。

网友A:
先测下开机键看是否好的,再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pwr接到reset那个针上去了检查一下。

网友:
电源嫌疑最大。

网友:
主板连接的接口线逐一连接,测试

网友:
其他外设也有可能,,把光驱,PCI卡,USB设备,全拆了试试,,因 为主板换过,所以排除主板的可能性!复位开关也按一下试试,,是否感觉无法弹回,或弹力不够!电源的可能性也有的!现在有些装机,为了生活费,只有在电源上下功夫了,否则就没钱赚了!
wxgcomdt
说的很详细了,按这个思路处理吧

网友:
机子按重启键开启来后!按开关键是能开的!关键为什么是每天早上要按重启键才能开??

网友:
最小系统法先确定有问题的点在那里先~~

网友:
很多这种类似情况,都是开机键问题。

网友:
开机键和重启键 接反了吧

网友:
什么主板,不是山寨的吧

网友:
我认同是,开机键和重启键 接反了。。。

网友:
我估计是开机键的连线标的是重启Reset ,而重启键的连接线标的却是POWER ON。

网友:
把针全部去了 用镊子开机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A:
接线有问题吧?用镊子开机试试。

网友:
裸板试下看下有没有异常,看你的情况,我同意二楼的情况,是主机箱的问题

网友:
打算换显卡喽!有可能不兼容!

网友:
線插錯了,或短路了

网友:
针脚差错了吧

网友:
这是电源的问题,换个好点的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把机箱按钮的线都插了,用螺丝刀点点看

网友:
独立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