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不触发

楼主(2011-07-18):
acer 4720不触发,独显,不触发,待机0.00A,3m,5m OK,触发电流到0.10A,网卡芯片发烫,其他电压没有出来,取下网卡后待机0.00A,触发0.01A,装上网卡还是电流在0.10A,还是发烫。这网卡取下的话,是不是不触发呀。

网友(点评):
取了网卡就不短路了对吗

网友:
短路吧,查下

网友:
这种肯定是短路了啊!

网友:
恩,应该就是短路的问题了

网友:
小何,你的本子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没有进过水

网友:
查查。。。各个电感。。有没有短路的。。看这个情况。。是明显的还有短路啊。。

网友:
对了,只要取下网卡就不短了,断开网卡供电也不短,但是待机0.01A,3V,5V正常,不触发;但是只要装上网或者连接了网卡供电电感的话,就待机0.10A,不触发,网卡发烫,现在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它地方有短路,可能是不是雷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