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1450 BIOS分离方法(原创)

楼主(2011-07-18):
delll的bios比较特别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好了其他不多说,直接切入正题!
1450的分离方法在网上搜了一个遍都没有找到,于是自己在电脑前研究了两天终于研究出来了分离的方法!请看下面吧!
分利用的bios是从dell官网上下载的最新版本:1450_A06
BIOS下载地址:http://supportapj.dell.com/support/downloads/driverslist.aspx?c=cn&l=zh&s=gen&ServiceTag=&SystemID=STUDIO1450&os=WLH&osl=cs&catid=&impid=
下载下来的bios如图:

鼠标右击没有发现可以用winrar解压选项,说明不可以用Winrar解压,

用UltraEdit32打开,搜索02 00 2E 02,找到后程序会自动定位到这里,

个大家说个方法,在网上看到有人分离bios用系统的计算器,其实不用的,UltraEdit32就有这个功能,且不用我们手工计算

软件会自动跟踪当前鼠标定位的位置和大小数值,

在下面就显示了当前十进制数值的大小,定位到起始位置后选择编辑→十六进制功能→十六进制插入删除,输入刚刚定位到的02 00 2E 02时软件下面显示的数值,

确定删除后当前就是BIOS的文件头了,然后定位至1FFFFF0H后删除后面的内容,选择另存为,就是dell studio 1450的bios了!

网友:
很有想法,值得学习

网友:
上面的是DELL Studio 1450 A04版的BIOS,至于A06版的分离方法和A04的相同,都是查找02 00 2E 02字段的,在查找02 00 2E 02时请不要点选“查找ASCII”

网友:
新手没看懂,这是在刷BIOS吗?

网友(点评):
这是在分离BIOS

网友:
这是在为刷bios做准备,因为DELL的bios和刷写程序是在一起的,当然了也是在机器能启动的情况下才能刷的,我们做维修的有时候碰到的却是开不了机的电脑,怎么刷?岂不是要用编程器来刷,这就意味着要分离了!

网友:
WRITEROMFILE  这个命令不行吗?

网友:
用writeromfile和writeromfile都不行的,不能解压的!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是取自 20,顺便问一下。分离下来的 大小是否跟 mx 提取出来的一样?还是如果硬刷也可以?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取这串数字呢 意义在哪里呢 能解释下么

网友:
楼主,硬是不知道 你留 下的是那一段。是:000000000-01FFFFF0H;还是:01FFFFF0H-002feeooh,还是:002feeooh-00505f80h.求解?谢谢

网友(2017-06-20):
为什么是02 00 2E 02

网友:
高人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