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损坏,一般故障会出在哪

楼主(2011-07-18):
主板上的所有usb接口都无法使用,并且主板上的集成网卡也有问题,不插网线,本地连接还是显示已连接,没有红叉。

这种情况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基本上可以那么说、、但是USB不能用有可能是时钟没有工作、

网友:
多数是南桥 好像还有个153的排阻进南桥的

网友:
量一下usb的对地阻值排除是否正常,排除南桥,量一下48M的时钟信号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 声卡 USB和网卡不能用 加PCI网卡和PCI声卡和PCI转USB 正常

网友:
看看数据对地阻值是否是正常的,一般500左右的阻值

网友:
SB挂了呀,很有可能。

网友:
usb 数据线直连sb的,你测测阻值

网友:
首先看一下USB的供电吧。其次是打值了。还有你要看是不是NV的桥。要是是NV的桥倒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南桥坏了,USB就不能用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呀,,打一下阻值看看呀。。正常不,,,